ISL6566CR(方形)这个芯片怎么焊接?

楼主(2009-05-29):
这个片子是没有引脚的,在芯片下面有锡球,是不是直接吹芯片加热啊,会不会把芯片吹坏啊,温度需要多少,风速如何,吹多长时间合适啊,我已经吹坏一个了,不敢再试了
芯片

网友:
那就是bga了?按照bga地方法

网友:
保证每个脚上焊锡是均匀的
加助焊剂吹,用镊子碰下能动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芯片,需要使用锡膏,如果没有条件购买锡膏,可以再焊之前,先把焊接部位的中间接地部分加热一会。然后用捻子和热风枪配合! 100%成功

网友:
看来还是要多练习啊

网友:
按BGA得方法去做吧,多动手,多看看论坛就知道方法了。

网友(2009-12-11):
中间不是锡球的。。。。。。。。。。。。。。。帅哥。。。。

网友:
用BGA助焊膏,先对齐了,用最小风量,合适的温度,隔离一定的距离加热,因为助焊膏可以让焊锡的脚在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自动对位。然后用镊子按住,靠近点吹就好了!最好是在板子反面吹!风就不会影响芯片,也不会烤坏芯片!
用烙铁再拖一下,我感觉反而会短路哦,造成连锡,拖不干净!

网友:
拿坏的台板去炼习吧。。兄弟。。坏的高档台试机板上有这种类型封装的cpu供电芯片。。

网友:
用风枪拆下来,再用烙铁处理一下板!涂上一点助焊剂,芯片对好位,用风枪吹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