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39变态主板修复一例(附图)

楼主(2009-05-29):
送来时不上电,找到5VSB转3VSB的元件是颗小芝麻管,根据电路判断用702代换.此处应该是此板的通病!然后仍然无法触发,该管G极接的是MS-5直接把MS-5换掉,这会上电了!可是PCI卡无复位,于是上假负载量CPU的复位竟然是有的!南桥的复位已经发出了!应该是上拉电路或门电路出问题!于是量了下烧坏的管子附近的几个管子,有个P3055的电压1V多肯定不对,于是找了P3055换上去(从基地买来的),一切OK!不要用场管代换,原值代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3055是稳压管??我第一次听说唉。。

网友:
我也是猜的没看电路图,从来不看电路图的!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上用的啊 俺这小县城还没见过的哦

网友:
NEC用的超薄机器,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反正遇见PL3055后缀忘记了就用一样的代换!

网友:
搞技术的一点都不严谨,怎能说是猜的呢?
你既然说换上一个就好了,那你把你换上的那个件拆下来一测不就知道到底是场效应管还是IC了,你猜的还发上来,别人怎么参考呢!!!

网友:
3055应该是场效应管

网友:
绝对不是场管,我量过,我说了原值带换就好了!

网友:
P3055也有可能是TIP3055,一种三极管

网友:
这是一体机  我维修几次   有一次是  电源的毛病  不太好维修  象笔记本  又不象  多是山寨机

在这儿发表知不道 3055 是什么   是对不起维修员这个称号啊 朋友    我是山东泰安

网友:
NEC 的超薄机,我90进了好多台,没CPU,光驱,硬盘。自己现在还在用。V星给其代工的主板感觉质量和做工还不错。这机器就是电源垃圾,又细又长,还有异型的,统统110V还要自己改。
其中有一台更搞怪,明明可以上533的奔4CPU但板子上时SD的内存槽!还不能上普通的SD条子要上服务器那种SD条子!超贵的!本来这台是2条256的SD装XP也可以了,不知那天抽风还让我卖了一条,现在这机器还在半报废状态256的内存什么也干不了。

网友:
更变态的我都遇到过:DELL的,微型机箱,外接8斤重的电源,没有PCI插槽,没有ISA插槽,775针的CPU,第一次修是北桥的供电管坏了,修好。第二次是北桥坏了,还是没有办法换,只有退回给客户了。因为没有PCI插槽,只能拆CPU,有假负载测啊,痛苦!!!

网友:
经过查询资料原来3055就是N管,当时测量出问题了!

网友:
小许。这贴被我看到了。你 要在基地我肯定给你几镊子!
你的维修方法。让我看了很生气!

网友(2009-07-16):
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BIOS  ,帮忙能不能发一个。

网友(2009-11-03):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鸟机,可以开机跑到13就不动了,估计是BIOS的问题不知那个仁兄可以帮帮
Q:646888917

网友:
呵呵,问问楼主认为PCI复位是门电路给的吗,MS-5不白混了,难怪要挨镊子!

网友:
呵呵 ,还真没修过这样的板子,以后还得多学习才行

网友:
呵呵。。挨镊子是轻的。。直接一烙铁

网友:
整机供电不正常,,南桥是怎么发出RST的呢,,CPU怎么会有RST呢?
这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时序,解释不通的。。。

网友:
这是3055吧?
这个就是一个N管再在S,D之间加了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