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VM533主板加电就开机

楼主(2009-05-29):
该主板一加电就开机。跑线路是VT8233的桥控制一个IP三机管,测 B E极发现穿了,换就OK

网友:
IP?什么是IP求教..

网友:
HEHE 呵呵~~~~大家都不要见笑哈,上面应该是1P。就是三及管的型号。有的还有其他的不一定是1P。在这块上是,呵呵~~~~

网友:
我今天看资料来的。一般都是因为电源的第14脚连接的三极管在按开机键前就已经导通,而三极管的B级在触发前导通的情况可能是三极管内部发生了短路,而如果三极管发生了短路。将使电源的第14脚或16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的状态。所以这种状况基本都是三极管坏了。。。呵呵。现学现卖奥。。。大家见笑了。

网友:
1P的管子就是一个NPN型的三级管!!

网友:
2a是PNP的,大家最好测试一下在说,还有D772和D882呢

网友(2009-11-08):
ATX电源接的第14脚启动管编号29,位置就在ATX14PIN下面一点.在路测量,正常管与NPN所测一样.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多, 技嘉当时新478时最便宜的一款,曾用在TCL 的品牌机上..

网友:
是的,我也修过这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