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FG769显示器哒哒声故障 时好时坏

楼主(2009-05-29):
每次开机都哒哒响.电源提示灯一闪闪..猛拍几下后正常.如果不断电.连续几天都没问题.经检查行电路有虚焊现象.已全加焊.故障依旧.请指教!(和视放电路有关系吗?—。—)
显示器

网友(2009-09-12):
有没有修出来啊,我的和你的差不多,但是我的用力拍没用,就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开不了就哒哒响,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补下尾板上的 时钟和数据脚位
这种问题尾板虚汗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