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页
重分区 格式化后还有病毒

楼主(2009-05-29):
一ST160G 硬盘重分区 格式化2边后做上系统还有病毒,讯雷不能应 QQ上去就重启 ,等系统做了3边 换盘做过 都 不行 MHDD测是好的 最后 把CMOS电池那掉 内存那掉 断电5分钟 重做 OK 这毛病别人没维修好 我要了50RMB

网友:
这种情况有维修界可能应该算是儿科吧!哈哈!

网友:
楼主虽然这机器修好了,但并没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并没有找到问题. 迅雷不能应 QQ上去就重启 是因为系统时间不对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变为2099年了. 这是病毒造成的.

网友:
1:当你应DM分区做系统好几边依然有病毒时(并断电 防止内存的病毒)请不要告诉我那很正常
2:时间我没太注意 清了CMOS我没设置时间 这样的活一般让客户回家自己做

网友:
全盘格还能有病毒吗?
拜托啦
动动脑子

网友:
除非系统盘本身带毒,不过你也说啦,换了好几张盘了。可以考虑其他原因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可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有点迷糊。

网友:
那病毒是不是叫天网啊?、我不是终结者

网友:
就是有一句话说的是。。。“人是活的。。”后面的一句就不说了

网友:
以前做系统的时候遇到过,时间确实被病毒修改了。

网友:
用ERASE,或PW

网友:
每一个问题多范围的操作有些东西其实很简单,可是我们在维修当中就是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在下深有感触!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知怎么就好了 现在知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经典,常做网吧系统的人都知道

网友:
这样也行,钱到手!

网友:
重新分区 格式化不会有病毒的啊,,很久以前倒是有个病毒 叫硬盘炸弹什么的,会导致无法启动。

网友:
你可以全盘低格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3楼的 科睿电子 是对的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2009-06-29):
就算病毒再厉害,你把主板电池下了电源都下掉,我就不信还有病毒,把硬盘分区格式化,有病毒是不可能的,至少现在还没病毒写进BIOS吧。

网友:
你可以认真查查你的系统光盘罗;
现在GHOST系统光盘带病毒的蛮多哦~~

网友:
可能是分区格式化以后 病毒确实被格掉了。但是被病毒修改掉的时间 没有改回来

网友:
你想一下啊  可以D格一下啊

网友:
个个都很厉害...都知道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毕竟都经常会遇到新的问题..所以说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时间病毒,清空cmos然后装系统。

网友:
有没有可能 病毒 进入到内存 没有断电 的情况下 病毒 并不会消失 做格式化 之后 病毒 又回到 硬盘中  或者在特定时间 发作

网友:
你可以用DM中的驱动器填充全零,只要填充零磁道就可以!有可能你的病毒在引导区!

网友:
COMS里时间被改了..才会有这种情况吧..放电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过很多次了,是GHOST系统盘的事,如果用光盘装就没查到病毒。已证明我有二个GHOST系统盘都带有病毒。

网友:
有的系统盘是有病毒 还有系统COMS被改了.没改回来在装好的系统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过,当时是08版QQ,登不起,换成09版的能登,但是发布出去电子邮件,搞了4个多钟头,后来才发现时间是2099年,改了就好了。我想给COMS放电也能修复

网友:
我也遇过同样问题。。。。第一:系统碟。第二:内存 第三:硬盘

网友:
新手  学习
看来方法挺多的

网友:
今天才通说会这样啊

网友:
我认为这是BIOS内有些设置有问题,与硬盘根本无关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度,我也会啊,很简单的。换换材料就好了,有什么技术含量啊,要知道病源并把它解决才行啊。

网友:
很可能是硬件问题,我作天修的一片就这个问题,老出错,后来解决了,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5850-1-1.html

网友:
服了,50RMB,,,我这里叫不起个价,顶多都是30,,,,,唉!!!怎么我这里的价格这么低呢???????????????

网友(2009-09-14):
应该是电脑系统时间的问题吧

网友:
低格后 再分区 这想这样应当没有事了吧

网友:
拜托啦
动动脑子

网友:
真羡慕你们做生意那么轻松,有病毒就格盘,几秒钟搞定,装个系统收钱。可怜的我装完系统,还要到安全模式去慢慢找病毒

网友:
我以前做系统的时候也遇到过,一直没有解决,按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
现在病毒这么厉害了吗?能在断电的内存里存活。是不是楼主分区格式化的时候没清主引导记录啊。

网友:
BIOS时间错误了吧,应该全面检查一下再做决定

网友:
在DOS系统中全盘格式化,病毒肯定无藏身之地。

网友:
那病毒攻击的并不是软件而是硬件BIOS。
只是听前辈们说过,并未真正遇见过。

网友:
我没有碰到过,只是有次在资源管理器里就搞定了 不能双击打开

网友:
真有这种情况,我这四个硬盘都这样,搞了半个月,系统装无数次,有两个填零了也不行,跟别人说都不相信,有同行拿去给我装好一台,回来瘫得更快,几个打印机程序一直出错,又找高手,现在基本结论可能我U盘乱用(这个属实),交叉感染(U盘格过也一样),这几天不太严重了。准备不用U盘试几天

网友(2009-10-15):
一般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低格一下试试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
硬盘本身问题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以前也有遇到过·
第二次 重新分区 把注册表修改了 就没事了

网友:
不断电内存中存在病毒,装过还是会有的

网友:
王玉福鼎盛电子
全盘格式,不装网线,重要是以前连接这台电脑的交换机和路由器要关掉从起

网友:
常做网吧系统的人都知道?
全盘低格就可以了???------好端端的盘低格干什么?
支持3楼发表

网友:
哈哈,这招最灵,值得推广

网友:
怎么说到最后都没人说怎么解决啊~~~

网友:
安装系统盘里有病毒吧

网友:
你的系统本来就是有问题的系统,格一百遍都没用,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格式化了难道还会有病毒存在啊。有这么怪的事呀。为什么放电就好了呢

网友:
19元可以搞好的啦!

网友:
系统时间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绝对是时间的问题,我都遇到过,还有一次是客人说他的QQ农场登陆不了,我拿到机子后都有个习惯,首先帮客人设置好正确的时间,我看到他的时间在2099年,就改回2009了,我设好后开机,客人在边上,登陆农场,完全正常,客人就口呆了,怎么现在又可以了,我心里知道一定是时间的问题了,这下惨了,这样就给客人抱走,我怎么收费啊!心生一计,嘴里没说话,换了个角度挡了一下客人的视线,把时间改回2099年,然后再试了一次给客人看,结果又不行了,这时我说,系统不行了,不稳定要重装才行,唉,只好把没坏的系统重做了,没办法啊,要不这样无法赚钱啊!凉解!

网友:
重新分区后,硬盘绝对不会有病毒,可能是你的BIOS设置有问题,复原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也有试过这样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网友:
都分区了,可以肯定病毒不是硬盘里面的了,应该是安装原盘或者是局域网来的

网友:
我碰到过qq上去就出错的,时间我看是正确的,内存也换过,系统做过两边,不同的,最后还是放弃了,白忙活白天

网友:
完全不可能,装啦几种系统时间都不对,不可能,

网友(2009-11-29):
硬盘格完了还有毒 (短电、清coms、拔内存)  还有毒的话你就的检查你电脑是不是被外星人用过。

网友(2010-02-13):
病毒不清除,是因为 安装系统时 只 格式化 系统盘、安装系统后,其他分区 潜伏 的病毒 被 激发 后,重新感染 系统;

感染 引导扇区病毒,是没法 通过格式化 来 清除 的,必须 先 修复 主引导扇区,然后 重新 分区、格式化;

系统时间不对,是由于 BIOS 时间 参数 设置不当 引起的,可在 安装系统前,先 设置正确 的 BIOS 参数,然后安装系统 就 OK 啦。

网友:
若是,确定 安装步骤 正确,、安装文件 并没有 感染 病毒;

则需要 考虑 硬件 故障。

网友:
我怎么觉得像是硬件问题呢?!重新安装后故障消除!!!

网友:
重新分区并格式化还有病毒,这是什么病毒,你不要吓人啊。。。。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遇到过 迅雷 不好用的。。。 出错  还有 QQ 出错的问题

网友:
10年前有DOS下有这种病毒。现在没有了!那种病毒驻留在特定地址的内存处(地址范围早忘了),热启动清除不了,只有冷启动才能清除。

网友:
格式化了难道还会有病毒存在啊。有这么怪的事呀。为什么放电就好了呢
引用 网友B:

放电的时候把时间都改成主板 的初始日期了!

网友:
应该是 内存或者是时间的问题,病毒式不可能的

网友:
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然后重写主引导记录

网友:
遇到过几次 的确是改了 系统时间

网友:
问题不简单。常见倒是常见。可是赚到钱的应该是少数。羡慕·

网友:
时间超前肯定上不了QQ,但是时间拖后上QQ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清CMOS就解决问题,看来还是设置被更改了

网友:
格式化还有病毒。应该不是病毒了!

网友:
我只知道有的品牌机的硬盘有保护分区的,你不格盘是装不上系统的,还有就是清CMOS也可以装

网友:
就像3楼说的,病毒导致时间不对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中了病毒的电脑,也是装不上系统,下次记到清除bios,拔内存,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全盘格式化并不可以完全清除病毒的。。。
有些病毒会存DBR之前和MBR之后  必须得手动清除  或   对硬盘全盘檫除!!!

网友:
重新分区 格式化不会有病毒的 。。。。。。。。。。。。。。。

网友(2010-03-15):
这种情况一般很少见

网友:
听说过  但是没遇到过

网友:
好地方 强人真多

网友:
用DM填0就可以了

网友:
清BIOS跳线比较实用

网友:
有MBR病毒的

网友:
一定是设置时间不对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种

网友(2010-04-14):
3楼正解啊!

网友:
清除bios,拔内存,设系统时间,学习了,高手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