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1s 不开机

楼主(2009-05-29):
没打开时好好的,打开清清灰尘,装上去之后,就不开机了。拆开后发现 ps51020 芯片很烫。而且芯片上面有个小洞。请问是不是这个芯片的事??
华硕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追随你到天明
上面有个小洞,应该已经烧穿了吧。。直接换个试试。从型号上看,好像是EC吧?如果是EC,而且有上面贴有版本号之类的纸,那就麻烦点,要找个同型号的拆

网友:
51020坏了当然开不了..他是3 5V的电源芯片.

网友:
是呀,是主供芯片呀,

网友:
LZ应该是装机没装好,短路烧芯片了吧?撤开打打该IC输出的电感对地阻值,太小,说明短路,查一下MOS管有没有烧,把烧了的件补好再试

网友:
建议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先把有毛病的件给换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