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42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09-05-29):
今天接到同行送修的神舟机子。是这样一个情况:有待机电压,但没有待机电流,听同行讲是机子是进了方便面,并送成都修过,成都给用户说的南北桥都坏了。我看南北桥没有动过的痕迹,但北桥有点偏黑(但所有AD线正常),但充电电路有修过的痕迹,这部份并且有轻微的腐蚀痕迹。我清理了一下,也把腐蚀过的元件加焊了一下。情况一旧。这板还能修吧?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补焊有什么用啊?分析问题啊。如果找得到图就很有可能修好,如果没图,建议不要浪费时间了。直接喊换板了

网友:
现在搞维修,怎么都是换板啊,没有几个高手了

网友:
问题是我这个板子不好找啊。如果谁有请联系QQ:619993837

网友:
有待机电压而没有电流,说明负载有断路的地方。检查下有没有断线。
电压都正常吗。5V 3。3V

网友:
是的,都有。

网友:
待机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没有电流3v  5v负载一定有断线的。进水机断线很不好找。没图估计修复率不高啊 。

网友:
换南桥,已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