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温区的BGA返修台 焊775座成功率问题,

楼主(2009-05-29):
本人店里一台三温区的BGA返修台,全触摸屏控制,焊478的座子,主板南北桥一直没出过什么问题。成功率很高,本人还是相当满意的,但换775座子好像不太理想。成功率不高!高手们进来说说!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设置,应该是温度控制不好,

网友:
不要说 940的座
就是478的座 我也习惯把白色的盖子和压杆拿掉了再焊的

网友:
如果能上个片片就最好不过了
引用 网友A:

那有铅的应该怎么焊,说来听听,无铅有铅都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有铅的应该怎么焊呢??

网友(2009-10-25):
回复 网友B:
大侠,能不能仔细介绍一下?说一下区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