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L700R/7笔记本没有CPU供电

楼主(2009-05-29):
今天修到台NEC的本本,开机电流只有0.4A。拆机检查个电感电压都正常,就CPU供电没有,该本本CPU供电采用的是MAX1711芯片,量了下供电19V正常,SHDN信号也有3.3V CPU供电就是不出来,芯片跟场管全都换过还是一样,现在不知查哪里了。
下面是我上CPU测量的MAX1711各脚的电压,各位兄弟帮看一下正不正常。
1、19V
2、3.3V
3、0
4、0
5、0.9V
6、1.2V
7、5V
8、5V
9、2V
10、0
11、0
12、0
13、5V
14、0
15、5V
16、0
17、5V
18、5V
19、0
20、0
21、5V
22、5V
23、0
24、0

网友: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开机瞬间CPU是有1.2V电压的,应该是其它地方有问题引起的保护。这板是富士康代工的,板号为:41-B00800-D000  REV:D 。
有这机图纸的兄弟能发一下吗!

网友:
怎么都没人指点一下呢!谁帮我看看那1711各脚的电压哪里不正常

网友:
这个本现在有CPU供电了,就是CPU电感的问题,换了一个就亮了,可是现在一插电就开机,而且死在开机的loge画面,不知又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反馈看看哪个电容问题

网友:
应该反馈这边还有点小问题

网友:
楼上的能说清楚点吗?查哪里的反馈呀?CPU反馈有问题不会造成一插电就自动开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