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资料上说 显卡ad线对地阻值在200 600 之间,对不 ...
在一本资料上说 显卡ad线对地阻值在200 600 之间,对不对?

楼主(2009-05-29):
在一本资料上说 显卡ad线对地阻值在200 600 之间 但我有快 gf mx4000显卡 ad线对地阻值 为160千欧, 是不是主芯片坏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什么卡?现在不亮?160千欧?你用什么档测的?

网友:
xm4000 不亮 用数字200千欧测得

网友:
nv18b核心 的, 另外我试了试gf2 mx200 (正常) 也是这个数量级 。而且个ad线阻值都相等。
老师能不能给个参考值呀?显卡资料网上太少,而 参考值更少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来打阻值,有的卡,这个档是打不了的。象你说这个数值并不错,只要AD线的数值相同(接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