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3D游戏出现 射线纹

楼主(2009-05-29):
游戏出现随机 射线纹 视角改一下会变 改回也会变成原来视角的射线纹。
不知道是硬件错误还是软件错误?
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有条件可以用测试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3D游戏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2D的时候没问题的话直接降频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可能是显存,,也可能是BGA,,

网友:
你那什么显卡,快报废了。我朋友的一个GF2MX400就是这样,太老了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你那个用紧是什么显卡,如果是N卡的话,你将驱动里面有个PX的你试试卸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