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X1600XT 花屏

楼主(2009-05-29):
X1600XT显卡开始黑屏,掉了好几个贴片电容,补焊了,现在能开机,但轻微花屏!之后加焊显存和GPU,现在严重花屏,显存坏了,还能花屏显示吗?
显卡
黑屏

网友:
首先 一般不会GPU 和显存一起加热..
看是加热那个出现的故障.. 先吧这个问题排除..
不过不管动了GPU还是BGA封装的显存.. 都只有重新植球.你会很难过的...
恢复最初故障后.. 在用测试软件 测试 吧测试结果发上来.. 让版主 或者其他师傅帮你分析下....
显存坏了 可以花屏显示....

网友:
那大概就是显存,三星DDR3 128M可以用别牌子的代替吗?

网友:
楼主原来也是沈阳的啊,你这么修只能越修越烂。很多卡就是由于人为导致的报废品。

网友:
是呀,现在正在学习呀!呵呵!我这是不是找那个显存的问题了!怎么短接显存排阻呀?版主在哪,不行我请教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