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5-29):
Ep--4PLAI--p显示26自检通过,接上硬盘也认出硬盘,但光标一直在左上角闪,怎么也进不了系统。
按三个键可热气动,请您指点!!!!

网友:
各位高人请指点迷津!!!在此多谢!!!!!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除刷bios,那位大侠有高招给指点一下!!!!!!!

网友:
其实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1、BIOS设置是否为光驱启动
2、重做系统
3、硬盘零磁道有坏道
4、SB

网友:
真的是sb坏了,sb电压,复位都正常,请各位指点一下。
谢!!!!

网友:
硬盘有病毒
重新分区
然后在修板子
先软后硬

网友:
是一个供电的:d452 BE5P2E的管子击穿!
谢谢!多交流使我们共同进步的、共享维修
   ☆☆ ☆☆  ☆☆ ☆☆
  ★★      ★       ★★
☆☆   祝你快乐!    ☆☆
  ★★               ★★
   ☆☆             ☆☆
     ★★         ★★
       ☆☆     ☆☆
         ★★  ★★
            ☆☆

网友:
最好装一个系统来试一下,防止系统引起的,不行就是BIOS的故障了

网友:
我的一进系统就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