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X开关变压器

楼主(2009-05-30):
手头上没有报废的ATX,想问一下拆过开关变压器的朋友,它的次级线圈5v和12v是不是都是同样大的线径

网友:
电流决定线径,每个绕组都有独立的计算,一般不会一样的。
楼主何出此问?

网友:
我拆过。不过都是P3电源,特点是12V电流较小。才4到8A。
5V和12V使用的是相同的线径,但是并绕的根数不同,多数是5V三根并绕,12V一根或两根并绕。12V是在5V绕组的基础上,再用一根或二根线并绕,输出12V,并不是从接地端独立一个绕组输出的。

但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意义。若楼主打算修理开关变压器,自己拆一下不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梦回兄正解!
我昨晚的回复竟然需要审核,被人忽略了,呵呵。

网友:
便宜的电源节省成本,多是用同样线径的铜丝绕变压器。p3电源的+5v一般都20A以上,+12v 3-10A都有。正如梦回兄所说,5v使用多根铜丝并绕,12v很多时候就是在5v的基础上继续绕,不过就是单根或者比5v的少很多。至于小功率的p4电源,+5v的电流都减少了,铜丝转移到12v的绕组去了(还是多根并绕)。所以变压器的大小总是差不多,但电流的分配不一样。品牌机的变压器做工都很好,12v大电流的电源有些是用铜皮绕的,效果更好。变压器的做工也是制约电源效率的主要因素,以前一直想摩机,搞了很久才发现变压器不改的话,改什么都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这个图是不能认定是一个绕组抽头的。
高频变压器为避免肌肤效应,采用多股并绕。
每个绕组通过输出电压和电流计算绕组轧数和绕组线径。

网友:
嘿嘿,我这样问是因为想把一个比较好的P3/250w电源改成P4用,想把12v扩流到15A左右。

网友:
学到知识了,原来开关变压器都是并绕的,我还以为和工频变压器一样。

网友:
先别忙改变压器,把+12V肖特基管换成20A的,+12V电容加并2200uF/16V,用15A负载(别用灯泡)若未保护,电压下降在5%以内,就可用。要注意的是不能只给+12V加负载,3.3V和5V也要加几安负载。如果电压下降太多,再考虑改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