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隐藏分区问题【转贴】

楼主(2009-05-30):
隐藏分区删了.如何恢复!驱动与软件安装都不能装!

如果你的维修服务没有到期,最好是送你所在的地区去维修.到期做隐藏分区是要付60元

联想消费电脑 家悦D系列机型硬盘制作指南
1、硬盘检查 检查硬盘,如果是新硬盘,则直接进入下一步;如果是旧硬盘需要清除原有保护分区:请用hpatool.exe 删除HPA分区,使用命令:X:\>hpatool /clr 如果不能判断该硬盘是新硬盘(没有HPA分区的硬盘),请用命令hpatool /view查看是否有HPA分区,如果有则先删除。操作完毕后,使用工具删除所有硬盘分区,进入cmos中检查硬盘的容量是否为硬盘的原始容量。

2、BIOS设置 1、使用“Ctrl+F1”,进入BIOS,进入PC Health Status,选择Main PC Type Select,确认选项值为:Slimia,保存退出。2、使用Del进入Bios,加载优化值(或缺省值),FAST BOOT项或BOOT EASY项设为Disabled,保存退出;

3、安装一键恢复4.5和智能维护软件 划分HPA分区并安装一键恢复4.5和智能维护软件:
    1)将母盘制作工具光盘放入光驱中,光盘启动系统至DOS,直接执行光盘中的Jiayue.bat文件即可完成HPA分区的划分和一键恢复4.5、智能维护软件的安装。
    2)光盘不取出,关机并重新开机,光盘引导至DOS。
    3)检查:HPATOOL /VIEW 分区划分信息为: /0201 20M /0006 10M /0009 80M /4001 1600M /4003 20M /4004 10M /4005 10M /1003 10M 其中0201、0006、0009、4003分区显示为Yes(表示相应软件已经安装完成)

4、关机重新开机

5、分区格式化 硬盘分区,格式化。C盘分区为15G,其他空间为D盘。均为FAT32格式。(建议使用Gdisk工具)

6、软件和驱动程序备份到隐藏分区:
    1) 在C盘根目录下建立driver目录,将“家悦D系列机型通用驱动ID(data.mdb)” 、“家悦D系列机型特色驱动ID(drvsetup.ini)”、“联想电脑驱动光盘安装指引.htm”拷贝到“C:\driver”目录。注:“联想电脑驱动光盘安装指引.htm”使用机型bom中所用驱动光盘中的“联想电脑驱动光盘安装指引.htm”
    2)重新启动机器,在联想LOGO画面按Shift+B热键进入一键恢复界面。选择“安装智能维护工具”,当“即将安装智能维护工具”提示界面出现时,按Shift+C,提示输入密码时输入“lenovo”并回车,将出现“联想客服人员数据拷贝工具1.0!”界面。
    3)选择第1项“按顺序完成:格式化、拷贝驱动、软件、特殊配置文件”当提示“格式化完毕,请插入驱动光盘,按Enter键后开始拷贝!”时,插入随机驱动光盘并回车。此时系统提示“正在读取光盘数据……”
    4)拷贝完成后将提示插入软件光盘,此时取出驱动光盘,再将“家悦D机型软件V1.0”光盘放入光驱,按“Enter”继续拷贝。
    5)提示拷贝完成后,选择第2项“拷贝特殊配置文件数据”。
    6)特殊配置文件拷贝完成后,提示“按Enter查看隐藏分区中已拷贝驱动、随机软件信息”,此时按Enter,即可看到已经拷贝的数据容量等信息。
    7)按ESC重新启动计算机。
    8)删除C盘根目录下“DRIVER”目录。

网友:
谢谢张老的讲解很详细,品牌机的隐藏分区如果不误删,是不能改变其他分区的,但删除了就很难再还原,看了张老的文章明白了

网友(2010-01-21):
张先生能不能讲一下品牌机隐藏分区的保护机制,是什么原理

网友(2010-06-27):
影藏分区采用HPA技术。。用DM不依赖主板中断 可删除 。 隐藏分区采用Gdisk 命令参数划分

网友(2010-11-07):
这贴子有用 好好看看

网友:
我以前也常用的

网友:
真是麻烦啊,收藏

网友:
品牌机都是这么麻烦啊。。。其实这个恢复系统要不要无所谓的,只是有的人老是说这个是原装系统。

网友:
供张老此贴上传联想DOS工具集合。

网友:
对品牌机我一向很无语的

网友:
谢谢张先生,解了由来已久的关于联想隐藏分区的设置困惑。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