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显卡BIOS时,大家用的是什么软件,还是用什么样的编程器

楼主(2009-05-30):
刷新显卡BIOS时,大家用的是什么软件,还是用什么样的编程器

网友:
在DOS 下运行  读取和写入

网友:
DOS下也可编程器也可以。
编程器选择U580B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用软件刷,方便又省钱

网友:
如是N卡就用NVFLASH。
如是A卡就用ATIFLASH。
网上都有下。

网友:
能告诉我在那里下载刷显卡资料的软件呢?

网友:
如是N卡就用NVFLASH。
如是A卡就用ATIFLASH。
网上都有下。
引用 网友A:

但前提是你的N或A卡能点亮,否则盲操作还是有风险的,不能点亮时可以用另一芯片的好卡,(PCI的也行)在另一插槽上开机,或者找有集显的主板,有时还要在BIOS里设置显卡启动顺序,刷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到百度搜索

网友:
N卡,用NVFLASH,A卡,用ATIFLASH,在DOS下面刷,WINDOWS里面是不行的

网友:
最好下载显卡的BIOS,,用批处理完成,,,批处理你上网找一下资料,,,盲操作是最好的了,,

网友:
n卡  nvflash   命令是  nvflash -4 -5 -6  ***.rom
a卡  atiflash  命令是atiflash -p 0 ***.rom  -f  -sst(或-st或-atmel)

支持dos下刷新和备份  不过刷新之前一定备份原bios
n卡检测命令:nvflash -c
a卡检测命令:atiflash -i

测量阻值和显卡各点电压正常显卡不亮的情况下 检测bios

现在主板双pci-e  的班子  一般靠近北桥的槽子  是16x速的  原理的那个是 4x速的
用好的  n卡检测a卡  好的a卡检测n卡  待检测卡 插在4x速的槽子中
具体如何操作不作详解

网友:
atiflash   nvflash 可在  www.gougou.com  的网站中搜索下载
nvflash  5.72最新版下载地址http://119.147.41.16/down?cid=48 ... p;rt=0kbs&plt=0
atiflash3.60最新版下载地址http://119.147.41.16/down?cid=92 ... p;rt=0kbs&plt=0

网友:
请问用什么软件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