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 A2G+ VER6.1主板CPU供电部分上管短路,麻烦大家帮我看看CPU是不是也挂了?

楼主(2009-05-30):
这是个AM2的板子,插上CPU供电的+12V电源便保护,测量三个上管的D-S之间阻值较小.其中2只的D-G阻值约为150欧,另一只的D-G约为40欧.怀疑它是坏的.摘下U后测量三个下管阻值基本正常.
因为此板还未过保修,所以未敢焊下测量,
上U后测量CPU供电对地电阻只有2欧,难道CPU也挂了????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如果确实是U坏掉了,板也没法修了.只好返厂了.

网友:
把CPU到别的板子上试一下,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手挺白,一看就不是经常搞维修的

网友:
CPU阻值对地本来只有几欧.但是2欧好像太小了吧,是不是现在还没坏,快坏了.

网友:
主板肯定坏了。CPU换个板子试试坏的可能性极大。最后就质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好!
我觉得你说得有点对,不过我想补充点.
最好是先拿CPU假负载,测他哪块在保修期内的主板的CPU工作条件(时钟频率,核心电压,复位电压,参考压等).
若测得以上主板CPU工作条件正常,换个好的AMD2的CPU到原本这块板试一下.
这样安全,又能确定一楼所说的CPU是是否好坏
用张老的这个方法也可以测出CPU是否好坏
但万一他的CPU真是坏的,会有烧坏用来测试CPU的这块的可能.

[fly]说得不好的地方请张老和大家见谅![/fly]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万一他的CPU真是坏的,会有烧坏用来测试CPU的这块板的可能哦

网友(2009-09-06):
楼主 你这个主板的IO 是什么的 我有个这样的板子io被别人换错了不知道是什么   好的板子一般上U后阻值也很低

网友(2009-10-25):
回复 网友A:
张老好!
我觉得你说得有点对,不过我想补充点.
最好是先拿CPU假负载,测他哪块在保修期内的主板的CPU工作条件(时钟频率,核心电压,复位电压,参考压等).
若测得以上主板CPU工作条件正常,换个好的AMD2的C ...
引用 网友C:

你还真晕~明明人家说CPU供电短路保护了,你还拿好的U来上,如果是你自己的你拿100个来上谁也不说你,看来你也不怎么看人家的问题,纯属灌水

网友(2010-02-24):
这样问题我以前修过不是CPU坏了,而是主板有短路。重点查看一下CPU旁边的小三极管还就有是电源IC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小,上下管的阻值偏小,你上假负载跑线路看看有无短路的地方

网友:
LZ,还是单独试试CPU先吧,这样的情况别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