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正科技FH770电源故障

楼主(2009-05-30):
有时开机正常,电源参数正常,不开机时,300V下降到280多(多一点,不固定)12是10V,6。3是4。3v,黑屏,亮灯,可以开关机,初步认定是电源故障,但更换开关管,3842无效,怀疑是消磁方面的问题,无配件无法替代,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更换300V滤波电容看看,就是最大的电解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所在,开关管再坏了,6。3V整流管坏,6。3V一跳线虚焊引起

网友:
300V滤波电容坏了,无容量 ,但外表正常,害我走了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