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拆相机,请教一个焊接问题!

楼主(2009-05-30):
SONY T200
开机后取景框里全黑,其他的显示都正常,可以拍照,但是出来图片也是全黑.
拆机后发现取景器下面的排线空焊,怀疑摔过,具体情况未知.
对于这样设计的排线我不知道该怎么焊接,希望维修相机的朋友给点建议!

简单画了一个图,细线部分是取景器,粗线为排线,点状为焊点.

网友:
这个找个修手机的差不多吧,这种排线和BGA有些类似啊

网友:
用8205吹  你可以试一下那种光驱不是有类似的排线吗或者别的类似的排线焊着的,用8205来吹吹,熟悉一下温度。

网友:
我感觉要用烙铁

网友:
用烙铁在排线背面烫上就行

网友:
取景框部分应该和CCD照相没有电路的直接逻辑关系,照出全黑应该是CCD拍照单元工作问题。

网友:
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直接换排线不行吗?

网友(2009-11-10):
用烙铁焊的  8205不怕把镜筒烤焦呀  真不行 就全换了

网友:
请问楼主取景器和取景框是同一概念吗?就是lcd吗?
可以拍照但是黑屏,拍出照片来也是黑的,那就不管lcd的事了,要么ccd损坏,要么镜头的快门没开。。

网友:
T200是LCD屏幕吧 - -貌似T200没取景器~如果是LCD能显示别的图像只是取景黑屏,一般都是CCD或主板的故障。CCD接口周围原件松焊可能导致类似问题~但觉得楼主最好是先试试CCD~CCD排线接口边有个BGA的芯片是控制CCD的,它松焊也会引起花屏黑屏。

网友:
忘了说了~楼主检查机器时记得先看看镜头快门是否打开~如果没打开绝对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