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自动待机及屏闪

楼主(2009-05-30):
我最近在自学维修,我有一台IBM T20的机器,以前是暗屏我自己换了灯管过后正常了,但是没有用到一天屏幕就开始闪了,背光偶尔就没了。合上盖子再打开背光就有来了。而去该机器要频繁的自动待机。我想请教各位一下,这个机器的故障一般是处在哪里。再次感谢各位了。
暗屏

网友:
闪是你的灯管没换好!

网友:
可能是灯管没焊接好。或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你把这个机器的休眠开关去掉。看看能不能好。灯管的两头做好绝缘。

网友:
机器休眠功能已经取消,但是还是会自动待机。灯管我回头再仔细焊接好,谢谢了。请各位再次帮忙分析一下自动待机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灯管的问题,吃电厉害,照成的

网友:
你换的灯管肯定漏电了...闪就是灯管在打火啊..

网友:
感谢各位的悉心指导,我更换了灯管后故障解决。应该是第一次换上去的灯管吃电厉害了,那根灯管比原来原装的药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