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时没有嘀一声响,但正常使用。。。

楼主(2009-05-30):
主板开机的时候没有嘀一声响,但是进系统(windows 2003),8G内存,玩游戏都正常的不行。就是,没有这一声响。。。很难过的。因为我玩的这个游戏是当游戏掉线的时候,这个小喇叭会响一声的。。。。没有了这个响声就不知道游戏是否掉线了,谁能帮我解释一下。。。。怎么修改。。。
Windows

网友:
玩游戏掉线会有响声。。应该不是主板开机喇叭响的吧。是不是你的游戏里声音有这个设置啊

网友:
看下有没有接那个小喇叭啊

网友:
现在好多机箱的那个小喇叭都是独立分开的,跟螺丝放在一起,装机的时候如果有插上就会有声音,没插上就没有了,不过有些主板上就有带的。。如果自己不会,去电脑店要个小喇叭过来自己插上去,sp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