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K8NE不过内存

楼主(2009-05-30):
打了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刷了BIOS,换了CPU,内存旁的电容都换了,在把内存槽都换了,能点亮几下,过一会就不过内存,是杂回事
cpu

网友:
明显是桥空焊了,加焊或重植能搞定。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压桥开机看 是不是桥虚焊

网友:
这板是单桥的,NF4的芯片。我修了4,5块板都是桥虚焊引起的不开机,不过显卡,不过内存的。

网友:
加焊时钟路过的排阻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换个无铅的啊 !!
还有就是加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