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点不亮

楼主(2009-05-30):
两块X550。由6549提供驱动供电,但是6549的5V,12V供电正常,UGATE,LGATE都只有0.25V的电压输出,6549更换无效,GPU电压还是只有0.几V,还要查那里??

网友:
查12V控制集线路

网友:
控制极是直接和6549相连的。中间没有元件,但是高端管的G,D极之间只有两欧。

网友:
那肯定不对了哦~查一下6549的输出脚相接电阻

网友:
有空能是GP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说可能~~一切结果在于测试结束后才有的.
还是希望楼主能仔细查找一下相关6549电路图.

网友:
gpu  供电  到底是0.Xv  如果在0.5v 左右   下管不良  最好把  供电管拆掉量下阻值再做论断

网友:
1、熟悉IC的资料。
2、先查反馈回路。
3、查IC的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