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BMT40主板上H8芯片

楼主(2009-05-30):
我是一名新手,向各位高手请教,IBMT40主板上H8芯片究竟是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如何判断工作状态是好与坏?

网友:
超级IO芯片又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H8是EC,EC(Embedd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负责键盘、I2C设备、电源管理的控制,并与LPC总线进行通讯。测试方法无外乎——静态,引脚的二极管体值;动态,电源电压、时钟、复位、IO端口电压等。
T40的Super I/O是PC87392。

网友: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嗯,俺也学习啦, 看来还是要冲电呀

网友:
IBM一般都用H8芯片作为开机芯片,请教高手,H8芯片里面有没有写程序,如果H8坏了,买块新
的能代换不?

网友:
H8里面有程序的,刷BIOS的时候,有个EC,就是刷这个。

网友:
H8里有程序,但我还没见有人刷过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