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插上电源 有二个灯长亮 代机电源0.06

楼主(2009-05-30):
旭日150插上电源 有二个灯长亮 代机电源0.06
正常插上电源后,所有灯都是一闪而过
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嘛。。谢谢
电源

网友:
可能过欠压检测问题有部分,引起了EC保护。

网友:
刚刚修好一台,是AD3205虚汗了 正在老化中

网友:
有没有朋友们解决过这样的问题 我以前修好过这样的问题 但忘了是怎样么修好来着

网友:
如果没修过的话 看电压够不够 要是够BIOS坏会这样,要是修成这样了 就慢慢查 容易在I/O附近出问题

网友:
刚刚拿来的时候,机器是被修过的,大短路,插上就短路, 4814 1631 3.3V 5V 都短路 换好后 就是这样了,不短路了,但就这二个灯亮了 正常情况下,全部灯一闪而过 就卡在这二个了,??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个150,现象一模一样,希望高手解答,LZ,你插上电,看过一分,那两个灯能熄不?
我这个插上电,灯亮一分钟左右,会熄灭得,一熄就可以开机触发了,电流可以上0.5A左右。
没有CPU供电,CPU供电IC ADP3205有三四个控制信号没有。
好奇怪的问题,难道真是EC保护电路给保护了,检测到哪个地方欠压或则过压了?请修过此现象的朋友
指点一下。我感觉问题就出在EC 和BIOS这一块。

网友:
换了一个I/O 刷了BIOS 还是二灯亮 查到一个电感坏了 换上去还是一样 待机电流正常了0.05 开机约二三分,灯全灭了、但还是开不起机,。

网友:
希望楼主快点修好收钱,顺便说下维修经验.会不会还有短路?

网友:
这个本子我修过的是ADP3205虚焊了
这个本子大部分是这个毛病的

网友:
又发现个新问题, 插上电源二个灯亮时候 开机键上 电压是15.几V 等二分钟二个灯灭了 电压就成了3.3V了 但开不了机

网友:
所有的这些故障,都可先焊一焊
3205再来考虑其它的。

网友:
I/O芯片附近清洁看看

网友(2009-07-01):
要是EC和IO的问题。。那要怎么修啊?

网友:
建议换E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