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刷了BIOS后,亮度不够

楼主(2009-05-30):
一台大水牛大水牛H1503A,以前的BIOS(F29C51001T)已无法刷程序,因手头没有就换了一片SST39SF020A,刷了程序换上后可以点亮了,但亮度不够.
按AUTO键后可以正常亮,但2秒左右又变回原来的亮度,不知道为什么?
F29C51001T刷的时候有写保护项,而SST39SF020A没有写保护,会不会是这个关系呢?

网友:
AUTO后能够正常,说明显示器的背光是正常的。你刷程序后也能够正常点亮,说明程序和FLASH芯片的选取也是正常的。但亮度不够,应该是亮度数据的原因。亮度数据有两层,用户模式和工厂模式。

网友:
应该是数据的问题,大水牛一般都是AOC代工的,把驱动板的料号发上来,我看看我这有没有好的数据

网友:
驱动板到高压板的亮度控制连接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数据的问题,大水牛一般都是AOC代工的,把驱动板的料号发上来,我看看我这有没有好的数据

料号不知道是:
GM2110  V1.11C   还是0803?

网友:
感觉像是程序没刷好啊!

网友:
这个程序还是网上一个朋友发给我,我也想过是不是没刷好.
希望有大水牛H1503A BIOS的朋友能发个给我重刷一次看看.在此谢谢了!QQ:583007516

网友:
典型的程序不对 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还有就是颜色 亮度不正常 按AUTO后一切正常 松开后又恢复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把ON/OFF 和BRI短接,亮度是最大的

网友:
程序的问题,,,建议从新刷下程序

网友:
程序没问题了,24C16坏了,换一个空白就行了,但你不把C58和C55

网友:
是24C16坏了,换一片空白就行了,如果不把C58和C55换了,也就是5V和3.3V虑波电容,保证你没多久回来返修.

网友:
24C16坏了,更换一片空白就行了,还有如果你不更换C58和C55虑波电容保证你没多久会返修,C58和C55虑波电容也就是3.3V和5V虑波电容.我顺便把大水牛H1503A程序和24C16数据发上来,万一你有用.(24C16一般更换空白就行)

大水牛H1503A大水牛H1503A (gm2110)备份.rar

网友:
24C16坏了,更换一片空白就行了,还有如果你不更换C58和C55虑波电容保证你没多久会返修,C58和C55虑波电容也就是3.3V和5V虑波电容.我顺便把大水牛H1503A程序和24C16数据发上来,万一你有用.(24C16一般更换空白就行)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对,的确是24LC16B坏了,因前几天手上没有,所以无法代换,今天换了一片好了,电容刚拿来的时候就换了,因为当时有一颗已经鼓了,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破板是外购的,容易出现丢失程序,和驱动板供电部分变黄变焦,电容失容。

查出故障点后要把变黄部分的电压转换IC处补焊。

以前在工厂里处理时都是换了自家做的驱动板才解决,不过早淘汰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