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 BD3360 显卡 就跑2C2A 不显示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05-30):
好的主板接 AG BD3360 显卡  就跑2C2A   不显示 ,这个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没给你说吗?把标题描述清楚~~

网友:
刚开机的时候测27M或14.318是否正常输出.
用表或示波器开机显卡跑到2A或2B的时候测一下片选是否正常~(如果有从高到低的跳变就刷BIOS)如果正常查DC-DC电路到GPU之间的电压 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以上已排除说明GPU有可能空或坏.

网友:
安  版主说的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