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30):
EP--4PLAI--p上的代号为:D452 BE5P2E被击穿,我不知道该用何种信号代替?
张老师在吗?
信号

网友:
是MOS管吗
是MOS管的话一般主板上的MOS管多可以用的

网友:
我3055代替后显示ff,复位正常,这是为什么?
高人给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会不会不够大啊,应该还有其它问题啊,,,,,

网友:
等我换个大功率的试?、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