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好台ACER 4310

楼主(2009-05-30):
接到机器时,故障是没有待机电流,按开关也没有反应,询问客户得知是当时暗屏了自己量高压条电压是不小心碰到那了,就开不了机了,拿来是没有硬盘和内存,当时拆开测了一下开关没有开机电压,跑线路直接到WPC8763LDG,手头没有芯片,也没有动,测量板子电容发现南桥附近有短路,取下南桥,还是一样,南桥是GBM的,从其它板子上拆了一个装上也不行,一直找不到图纸,就放弃了,说换板,人家不同意,就最后350给收了,放了半个月,这两天没事就拆开看看,上次跑线路到WPC8763LDG,这次直接拆掉,加电测试开机电压出来了,二话不说直接发芯片换上,芯片到了,直接用烙铁焊上,加电测试开机OK,找来内存硬盘装好准备做系统,这下新问题又出来了,GHOST版XP换了好几个版本,装完开机一会就断电,安装版到检测硬件设备时就掉电,仔细观察发现用GHOST系统还是安装版都是检测硬件设备是就掉电,由于当时换过一次南桥,怀疑可能南桥有问题,重新拆了块GBM换上,重装系统一路OK,测试了一下午,没有问题,到次算是彻底修好.

网友:
这个故障,原来是客户自己测高压板测出的问题,你修的时候没有注意这点,应该是高压亮度控制这一块有联系,就是你后来换的io有问题,你换完南桥后还换回去,这一点是难得,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呀,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同志,我的ACER 4710 不触发,测得是3V 5V不出,MAX8744 3V 5V开关脚电压没有,跑线图也是到WPC8763LDG,想请问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

网友:
笔记本大多数死机和重启是散热方面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芯片没有程序,放心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