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亚17液晶问题

楼主(2009-05-30):
今收到一台德亚17液晶  指示灯亮  没有画面
  拆开以后测了主板  正常  我就怀疑是高压板坏了  然后有换了一个高压板还是不亮
  无能为力  请高手师傅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你测下灯管看看怎么样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 确定屏没问题 然后再修

网友:
指示灯亮  没有画面 有白屏吗?  没白屏灯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