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整流桥好坏

楼主(2009-05-30):
怎么判断整流桥好坏,小弟在网上搜索,没有找到。请高人指点。显示器上用的整流桥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二极管档去分别测四个脚的正反向阻值,只要没有阻值太小的就是好的。有通的就是坏的

网友A:
谢谢老大,那开关管也这么测量也可以吗

网友:
找个好的,用电阻档测一下,对比一下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A:
在问下。总烧开关管。是整流出问吗

网友:
电阻档测

网友:
找个好的 用二极管档去分别测四个脚的正反向阻值

网友B:
最直观的方法是用示波器,在线测受接入负载的影响。

网友:
任何两个管脚没有短路一般就是好的。

网友(2014-10-25):
引用 网友B:
最直观的方法是用示波器,在线测受接入负载的影响。

你说的负载指的是后级相连的开关管吗?

网友:
见识了一些,

网友C:
这个是整流桥内部结构图,整理桥的测量方法:万用表达到二极管档,红笔接正极(4脚)黑笔接其他三个脚(1、2、3脚)为三次无穷大数值。黑笔接正极(4脚),红笔接 其他三个脚(1、2、3脚)有三次300-800左右数值。

网友D:
整流桥一般不坏的,要是坏的话AC输入会短路,用万用表测量就行了,或者用小的交流变压器接上测一下也行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万用表测量,如果有一个短路那肯定坏了

网友(2014-12-16):
整流桥的图纸是这样好吧

网友:
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呀,基础知识。

网友(2015-02-18):
引用 网友B:
最直观的方法是用示波器,在线测受接入负载的影响。

这种方法也可以,正常情况下接入负载本身一端输出的应该是直流电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整流桥内部结构图,整理桥的测量方法:万用表达到二极管档,红笔接正极(4脚)黑笔接其他三个脚(1、 ...

红笔接正极(4脚)黑笔接其他三个脚(1、2、3脚)为三次无穷大数值,红笔接 其他三个脚(1、2、3脚)有三次300-800左右数值,这是根据二极管单向导通,反向截止保护的原理来进行测量得到的值,二极管整流就是根据本身单向导通性质来进行的,这里2 和3脚分别是交流电上和下负周输入端,则而1和4脚分别接的是直流负载正负级,则这里整流桥直流电压输出方向是从本身4脚到1脚中间经过负载形成回路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桥一般不坏的,要是坏的话AC输入会短路,用万用表测量就行了,或者用小的交流变压器接上测一下也行

你说的AC输入短路应该是交流电没有通过二极管整流直接流入桥堆 1和4脚相连负载设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问下。总烧开关管。是整流出问吗

不一定,控制芯片出现问题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大,那开关管也这么测量也可以吗
开关管主要是测量GD ,GS ,SD之间的阻值来判断好坏。

网友:
2楼方法不错易记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