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的怪问题

楼主(2009-05-30):
今天收了个IBM T42,由于同事没有细测,所以价钱合适直接给收了过来,晚上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怪问题,机器老是间隔30--60秒左右卡一下,卡的间隔很短,大约0.1秒左右,鼠标晃动的过程中卡一下就又正常了,机器不花屏也不死机,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后故障依旧,用工具检测硬盘结果硬盘也没问题,硬盘是三星的60G  IDE硬盘,清理风扇重插内存故障依旧,哪位高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指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要不然就赔手里面了。。。

网友:
反正机器现在就是干什么都会间隔的卡一下,什么不干也会间隔的卡一下,是南桥问题?有高手给指导下

网友:
换硬盘试 我遇到过你这现象 换硬盘就好了  硬盘的转速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会是显卡问题,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要不就是硬盘。。。。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把鼠标拔了再插上就好 了

网友:
把硬盘取了,用PE启动看哈还卡不

网友:
以前修过,是系统有问题的,有没有全盘格式化

网友:
用PE是最好判断软件或硬件

网友:
拆掉无线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没一定的故障现象是难搞点啊,个人认为显卡问题多点,建议先干了再说

网友:
此问题一班是硬盘问题, 多半是磁头问题,

如果不是请换一个鼠标试一下

如过还是不行请检查CPU散热
如过还是不行请换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也是个T42的机器 开始以为硬盘 换了个硬盘也是一个样子 没办法 只有让客户凑货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