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液晶花屏一个月的试验结果

楼主(2009-05-30):
一个多月前我发了篇求助帖子,是关于液晶花屏的,通过论坛朋友帮助和自己找资料,现在还没彻底解决,但是有写眉目了。在次感谢谢各位的帮助!也吧自己的经过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先说下我的显示器:
型  号:PAD   ZLG151T
液晶屏:TX38D88VC1GAA 14.1" 3.3v
驱动板:(厂家型号:ZLG 1.1) 12V供电,采用GENESIS gm2110 MCU ,去屏接口为LVDS,屏线很 短约5~6CM

花屏现象:
手里有若干台同型号的液晶显示器,其中两台花屏。1#花屏轻,2#花屏重。花屏像浮雕的效果,图像边缘凸起,缺少过渡颜色。花屏严重的带彩色拖影。

由于不甘心把两个驱动板都换掉,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修理,经过如下:
1、换了同型号好用的驱动板后图像正常。
2、在测量问题驱动板电压和正常的都相同。
3、原装驱动板的MCU和主供电电感发热严重,补焊MCU、加MCU散热片、更换大尺寸电感后花屏稍有减轻。
4、更换了全部电解电容后改善不明显。
5、屏线插拔很多次、清洗后改善不明显。
6、加焊其他几个MOS管和芯片后故障依旧。
7、有一天换上故障驱动板,长时间使用发现有时能正常显示,有时花。而且是刚开机1、2个小时花,后来逐渐减轻,有时能正常。正常时MCU温度也很高,刚开机有故障时MCU还不热。因此故障和散热关系不大。以后就将就用,一边用一边找问题的真正原因。

通过以上的试验,得出了初步结论:
1、屏的出问题可能很低;
2、屏电路驱动板问题占小半;
3、屏线的问题可能占大半。

希望大家在给点具体意见。谢谢!

网友:
补充个发现:
原装驱动板上有个24C16存储器,是用来存放用户OSD信息的.焊下后屏幕一直显示提示驱动板型号ZLG V1.1
用其他型号替换则为灰白屏,无显示。如果哪位朋友的屏不显示或者显示为纯色,可以参考一下,吧OSD存储器件拿下来看看.

网友:
补充:
花屏时 菜单和屏幕都花,正常也是一样。

网友:
“2、在测量问题驱动板电压和正常的都相同。
3、原装驱动板的MCU和主供电电感发热严重,补焊MCU、加MCU散热片、更换大尺寸电感后花屏稍有减轻。”
是MCU或外围电路坏,换MCU芯片然后再写程序。

网友:
为什么不搞个通用板。。。。

网友:
花二三十元换一个通用板就搞定了,何必费这劲。。。。。。。。。。。。。。。

网友(2009-06-30):
换通用数据板可以解决,但维修重要的是找出什么问题,那里坏了。

网友:
在有精力的情况下搞清楚问题的根源,是有必要的,赞成LZ的做法!

网友:
是啊,有必要把问题的根本弄清楚。我刚开始换了基地的2120+2025的小板,随便上了个15寸的驱动,点屏OK。就是还有轻微的边缘花屏。可惜的是后来同事改原接控制板,插错插座导致通用板坏了。于是就有了近一个月的花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