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大部分人都忽略的问题!!!

楼主(2009-05-30):
前几天有个CRT显示器出现黑屏故障,但是接电脑后指示灯正常,OSD正常。因为该显示器换过VGA头,所以直接开始换VGA头。结果换完后还是黑屏。后来无意中按下OSD,发现OSD中亮度、色度、对比等设置都调到了0。回复出厂设置,解决问题。

对于黑屏问题,尤其现在的LCD显示器的对比度越来高,效果和CRT越来越近,有可能出现认为调菜单出现黑屏故障。

网友:
这个在检修中一般不会被忽略的。

网友:
只要菜单有 就不是黑屏 所以 第一步就是先检查亮度和对比度 这个是最基本的

网友:
不看这个被师傅发现会被骂的!最基本的啊!

网友:
大部分显示器亮度全关了也还有亮,对维修的人来说,不显示如高压正常就不会忽略亮度调整。

网友(2009-07-17):
这种情况一般换了按键就正常.

网友:
→这是粗心的楼主“大部分”时间忽略的问题,哈哈!

网友:
学习了,更希望楼主发多些实例故障来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 真的是一个问题 很容易胡捏

网友:
呵呵,一般高压有的话,基本上会去查G1的电压了‘谁会想到人为的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小了呢?

网友:
这怎么说好呢 已经脱离了技术层面了

网友:
这是经验。。。。。

有师傅教的 肯定不会犯这错误,但对于我们  自学的同志们来说,是经验啊!!!!!  你不说 有时候真碰到了估计还真会犯这种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