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60e不开机

楼主(2009-05-30):
客户说进水了,拆机未发现进水的地方,量3v,5v.1.5v都有,找图纸看,因为没有一样的,就找了个R60的,看过分析T40的文章,不是全懂,但也把对应的点量了量,基本电压都有,但是有几个问题,TB62501与BD4175KVT应该是一样的吧,
1.TB62501的第二角文章说应该为低电平,但是BD4175的PIN2有0.09V,不知道正常否.
2.产生M_PGS好信号与A_PGS.B_PGS,是不是一样的啊,他们是独立的还是个整体呢因为M是52角,量有3V,可是A,B49角/51角就没有电压.
还有就是一般开不了机,如果3V.5V.1.5V都有的情况下,在图纸上重点查什么信号呢,
小弟很菜,还请各路高手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
现在好了,可以开机了,但是用电池开不了机呢,在系统也能认到电池,当用电池量12V在到Q10的时候一头有12V一头才1V多,但是量对地阻值也没问题呢,请问大家,我应该查哪一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