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 故障 不开机,但可以短接开机,进来看

楼主(2009-05-30):
宏基3680笔记本,拿来时不开机,测量待机电压正常,按键上有3.3V电压,但是按开关无反应,测量IO PC87541,      2脚3.3V,换了此IO故障依旧,但是可以短接1和2脚,就可以开机显示,电流在1.1A左右。一下如何修,此IO工作条件是什么,在线等

网友:
ACER的  开关键坏的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你查一下
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按健本身损坏?

网友:
我把按键去掉,用捏子短接也不行啊

网友:
我看待机电压正常,啊

网友:
可能还是EC的相关电路有问题。查一下EC在触发是是否发出了RSMRST信号。

网友:
我查了171脚电压有复位3.3V啊

网友:
短接1、2脚是为什么呢?当南桥收到RSMRST#后,发出了SUSB#和SUSC#吗?

网友:
我也不懂你说的那两个信号啊,但是我短接1和2脚就可以开机,而且显示呢,亮后测试IO PC87541V 芯片电压都正常,4脚有电压输出啊

网友:
谁有IO   PC87541V的资料啊

网友:
短接可以開機~
你有測過充電是否正常嗎?
有時候短接會造成充電短路喔

网友:
充电跟前的电感

网友:
充电跟前的电感  无论是 待机,还是短接开机都无电压啊,那是不是就给电池充电的啊。而且在 插上稳压电源瞬间电流0.01,然后变成00啊,是不是有短路的啊!就是插的瞬间,高手看看 ,如何维修

网友:
其实是3680通病,南桥脱焊了。你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是吗,那我加焊下看看

网友:
修好了没有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嘿嘿 如果是以后也就多了条捷径啊
不是到是对我们新手不一定有好处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答案了吗?

网友:
楼上的南桥脱焊,为什么短接IO能开机呢,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