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显示器17寸故障求助

楼主(2009-05-30):
开盖检测发现保险熔断,,同时测量整流桥正负短路,拆下整流桥测量元件没有问题。大电容接触角容段,开关管短路,重新换上保险,大电容,开关管。通电测试保险又熔断,开关管短路。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正负短路?应该量里面的2个角吧

网友:
“整流桥”外面两个角。通。短路。

网友:
换桥吧,你不知道整流桥咋量吗

网友:
整流桥我拆下来量的。用二极管档,测量4个角都有阻止。600欧左右。

网友:
老烧保险就换整流桥啊!

网友:
还应该把电源集成跟光藕一并换掉。

网友:
这应该是明基帮DELL代工的吧?跟明基高压板一模一样。
烧保险一般都是桥堆短路。

网友:
换桥堆,同时还要检查一下电源IC以及周边的回路

网友:
你把C5707全换掉在把其他两个也换了 然后把高压包的脚都加焊一遍 高压边上的也焊下就好了 这种板子很好修的。

网友:
电容可能是软击穿。你重点看下桥电路

网友:
换桥堆,同时还要检查一下电源IC 在保险上串灯泡  如灯泡亮 短路就没排除。

网友:
桥坏了     黑笔接正极   中间两个是五百多  负极是九百多   折出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