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报错:fixed disk parameter table or bios error system halted

楼主(2009-05-30):
回收一台HPnc4000.开机电流0.48,明显是CPU未工作.拆机测得主板各供电及CPU供电正常,测试卡跑00.拆下CPU接上假负载测得CPU无复位,数据线打阻直有几处出现异常.北桥有被加焊过的痕迹.于是换北桥.换好北桥后上电开机测试卡跑码正常,把机器装好后插上硬盘开机喇叭长鸣三声屏幕提示:fixed disk parameter table or bios error system halted,硬盘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内存槽加焊过了.也放过电了,现在不知怎么下手..哥们提示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bios好像你还没刷过哦

网友:
BIOS未刷过的.不过好象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按照机子提示的意思是硬盘分区表或BIOS错误,系统中止,但如果你确定不是BIOS的问题那就测量硬盘接口信号和南桥,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对啊,提示说BIOS有错,不过支持楼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次拆开主板仔细看了一下.发现主板的内存槽.minPC卡槽.各供电芯片及很多地方都有些残留物.好象是前任维修师用棉签刷洗时留下的杰作.于是我用洗板水认真清洗了一遍.现在开机终于可以进入XP画面了.等装完系统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在另一台机用ghost镜像一个系统.装回本机启动运行到XP画面结束准备装装驱动时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0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