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 全零维修

楼主(2009-05-30):
主板型号:华硕P5QL
客户反应现象:不亮
故障描述:用DEBUG卡看到显示为全0无复位。
第一:目视主板有无断线,有无认为损坏掉件之类。
第二:基本电压对地阻值测量
1测量量测5VSB/3VSB/2.5VSB/1.5VSB/1.8VSB对地阻值是否正确.
2.PSON#,+12V,Vcore,+12V与Vcore之间,+1.5V,+1.8V,+2.5V,+1.8VDual,+2.5VDual,rstcon,pwrbtn,+3V,+5V等电压或信号对地阻值是否正确.
第三:测量CMOS跳线电压>2.8V,32.768是否正常.
第四:插上电源上电进行基本电压测量1.量测+5VSB,+3VSB,+1.8VSB,+1.5VSB,+2.5VSB,COMS跳线电压>2.8V.32.768是否正常RTCRST,RSMRST,PWRBTN_I/O,S3,+1.5V,+1.8V,+2.5V,+1.8VDual,+2.5VDual,rstcon,pwrbtn,+3V,+5V等电压或信号。
对主板首先第一步要进行放电。扣掉电池,然后把CLRTC跳线跳到23针进行电池电路放电。3秒左右插回12针。上电池。更换BIOS。
测量电压电压和频率均无不正常。全0的含义本身就是只CPU工作条件不满足的一种表现方式。测量CPU工作条件CPURST#电压低0.3V。正常为1.2V且有跳变。CPURST#这个信号在INTEL中是由北桥发给CPU的复位信号。确定故障,排查北桥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会导致CPURST#信号发出电压低或者不发。检测北桥电压频率且都正常。发现PLTRST#有电压无跳变。测量南桥工作条件无不正常更换南桥后故障依旧。怀疑是北桥内部损坏导致CPURST#发出不正常且导致PLTRST#无跳变。更换北桥。更换北桥后CPURST#电压正常1.2V。可是PLTRST#总线还是无跳变。从新测量工作条件均正常。怀疑由于其他总线导致南桥发出PLTRST#总线不正常。更换IO后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故障修的有点累了

直接割线对照好板打一下阻值就行了。

网友:
新板子割完了线卖给谁啊?要是你你也不会买这样的板子啊。呵呵。没办法啊。只能这么修。

网友:
难道是DOA的板?

网友:
算是吧。在我们地区给客户承诺是3各月包换,换下来即使是良品也要修完了当新的去卖哦。 而且割线割那里啊。不能都割了吧。呵呵。有那功夫就直接换件了。我们要求时效得。

网友:
既然发现PLTRST#不正常,那么从点图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PLTRST#由什么IC发出,并且发到什么IC上,那么如果PLTRST#异常,肯定是由相关的元件来造成的,南北桥都已经杀过,还和PLTRST#有关系的就是IO了,找到IO上的脚位,把相对应的线割开,或者撬起IO上相对应的引脚,使它脱离焊盘。然后打值。

网友:
我只是举个例子。在这片主板中。并不是只有PLTRST没有跳变。是都没有跳变。PCI也没有。不过你得方法很好。收下了。谢谢。长江后浪推前浪。早晚把你拍在沙滩你上!!!

网友:
什么都换了这是维修吗?换主板还快点。

网友(2010-02-28):
古人说: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通过分析,发现楼主的理论很强。南桥和北桥都换了,有理论也不见得修起来有多巧妙啊!修起来也是挺累的。我现在修板子就是在4个小时之内不能搞定的就换板子。时间我真是耗不起啊!给同行修才30元。干啥都比干这个强啊!

网友:
查对故障的就是好修,没有修理价值的也就不修了.还有就是那种有修理价值,但是没有件的,实在是太遗憾了.特别是现在NF4以上的板.

网友:
发必LZ是先怀疑CPU复位,再怀疑主复位,在主复位不正常的情况下,CPU复位就不用去管了.先修主复位,主复位的源头是SB,有电压,就行看RST脚有没有信号给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