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笔记本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5-30):
今天修了一个ibm z61t ,灯管坏了,拆了电池,拆屏换灯管,中间用适配器通了几次电,完全正常,换完灯管,正常开机,顺手把cpu风扇清了清,把本子装好,发现电池不管用了,使用适配器一切正常,加电池,电池指示灯也亮,进系统看电池余电45%,可是一拔掉适配器机器立马断电。机器修之前,使用电池外接显示器使用正常,我亲眼看到的。请问是电池坏了吗,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本人对笔记本维修不懂,还请原谅

网友:
看有没有把哪里的零件碰到了啊

网友:
清理CPU风扇的时候搞掉了什么东西?

网友:
保险烧了,很多都是这样 换保险如果有把握机器都不用拆,呵呵  要是不熟的话建议还是全拆了 免得把别处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