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教小弟几种最常见的硬盘分区化~

楼主(2009-05-30):
现在硬盘分区常见的有那些方法?

网友:
fdisk md9。7

网友:
我常用PQ8.0

网友:
分区和格式化:DM
有时也用PQ

网友:
常用软件PQ和 DM,PQ有繁体中文版的,DM大都是英文版的,超过500G的硬盘用PQ好分区

网友:
PQ+DM分不了就是硬盘有问题了啊!

网友:
我常用FDISK和DM。有些盘必须用系统自带的FDISK,比如联想的笔记本等。

网友:
DM啦,,,
那个分区快!

网友:
还是PQ好一些,FDISK,DM不支持NTFS格式,现在硬盘那么大?

网友:
PQ初学者最合适了
如果说好一点的话我感觉还是DM

网友:
我一般都用DM,有时也用PQ

网友:
PQ和DM都可以分区,我个人觉得还是DM分区好一些。也很好用!

网友(2009-06-29):
dos 下有1.fdisk  以前非常常用的最基本的分区工具
             2.gdisk  我最喜欢的工具 一般只需一串命令即可
PQ  DM  相对来说 DM似乎简单一点 首选吧

网友:
FDISK,DM不支持NTFS格式,
------------------------------------------------------
这个不对吧。分区和文件系统是没有关系的。做完分区后,至于你将分区格式化为FAT还是NTFS分区和上述的DM、FDISK没关系吧。

网友:
FDISK,DM不支持NTFS格式,
------------------------------------------------------
这个不对吧。分区和文件系统是没有关系的。做完分区后,至于你将分区格式化为FAT还是NTFS分区和上述的DM、FDISK没关系吧。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这是正解

网友:
在磁盘管理里面就可分区的!

网友:
小的硬盘用DM
大的硬盘用系统里的磁盘管理(把主分区设为活动就可以引导了)

网友:
新装机一般用DM,速度快。旧机都用DISKGEN,非常直观,绝对不会把D盘当C盘给格了。但500G以上DM就不好用了,1000G以上的DISKGEN也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