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不开机

楼主(2009-05-30):
一台联想台试机,开机点不亮,换电源是就好了,折下电源后发现紫色5V不正常有8.8V,其它伏都比较正常,请问各位高手这个电源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源坏!!!!了

网友:
电源有元件坏。

网友(2009-06-30):
电源坏
而且肯定坏了 哈哈

网友:
与5V供电连的电阻可能老化了,换换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