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一个音箱 S3189 低音疙疙哒哒的

楼主(2009-05-30):
一个音箱 S3189 低音疙疙哒哒的, 最先是没有低音, 后换了 芯片 TEA2025B 有低音但是断断续续, 高音正常 音箱型号是 S3189 请教老师帮忙
TEA2025

网友:
纸盆坏了吧

网友:
但这喇叭在低音是那样疙疙瘩瘩, 就 是 说 接高音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是功放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运放,换个试试

网友(2009-07-24):
现在2.1声道音箱,一般低音部分功放集成块采用2030,两个高音采用TEA2025,LZ代换集成块后高音正常,可以再查一下低音部分的集成块,其损坏率也是很高的

网友(2009-08-29):
我来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