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总是蓝屏

楼主(2009-05-30):
我的电脑装系统不久后用不了多久就会蓝屏,代码是000000ED。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1.换个系统版本
2.换内存 显卡 硬盘

网友:
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

网友:
0x000000ED:UNMOUNTABLE_BOOT_VOLUME
◆错误分析:一般是由于磁盘存在错误导致的, 有时也建议检查硬盘连线是否接触不良, 或是没有使用合乎该硬盘传输规格的连接线, 例如ATA

-100仍使用ATA-33的连接线, 对低速硬盘无所谓, 但告诉硬盘(支持ATA-66以上)的要求较严格, 规格不对的连线有时也会引起这类没办法开机

的故障. 如果在修复后, 还是经常出现这个错误, 很可能是硬盘损坏的前兆.
◇解决方案:一般情况下, 重启会解决问题, 不管怎么样都建议执行"chkdsk /r"命令来检查修复硬盘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的问题呀

网友:
就只有那几样东西,,换其告,,!

网友:
你的系统可能版本与硬件不兼容不稳定哈。换过版本低点的哈

网友:
蓝屏的代码不是很准确,要查问题还是来硬的,蓝屏大多是硬件问题,不替换一下不好测
解决蓝屏,先做系统,不行换张盘,再不行就开来硬件。
首先是过热检测
换个稳定的电源
最小化硬件进系统,主板CPU硬盘显卡内存,多余的卡不要插。
如果没有特殊现象(比如硬盘异响就查硬盘,主板电容看出坏就换主板)从内存、显卡、硬盘来替换,最后不得不换CPU和主板。

蓝屏的问题,有时一下搞定,有时一搞就是大半天。

网友:
我常见的就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支持三楼的换换硬盘数据线,内存,把硬盘格一盘看看

网友:
先重装系统
还不行的话换内存

网友:
不用GHOST系统用原装系统如果装的时候出现在 Windows XP 重装系统时出现故障提示:

an unexpected error (0)occurred at

line 1773 in d:\ xpsprtm\base\boot\setup\arcdisp.c.
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你有其他的硬件吗(CPU,硬盘之类的)有的话用替换法看看是那的问题!不然的话你用原装系统试试看!如果没事的话,你用GHOST再装一次,还是蓝屏的话,那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扫描一下 硬盘应该是有坏道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重新装下系统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个系统试试。。还不好的话就扫一下硬盘!在没有问题的话就换内存就是它的质量问题

网友:
现在的蓝屏问题多数体现在软件上,硬件蓝屏的很少,你装的系统是什么电脑公司特别版或什么番茄花园的吧,换个雨林木风纯净版的,或者龙卷风纯净版的ghost,驱动不要更新,装原机带的或者系统自己驱动的,这两个工作室的系统我一直在用装几乎所有机器上都没有问题,现在我用的是雨林木风封装工具自己做的,我单位销售的电脑都是我搞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内存,硬盘先测测吧.

网友:
先用PE进系统。如果没蓝屏重点怀疑硬盘。如果一样蓝。换内存,硬盘。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重装系统也不行,最后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
硬盘有没有坏道,换内存

网友B:
首先要找出是出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比如系统还是硬件,这样才能确定解决办法

网友:
把内存、显卡,,,网卡,。。。都重拔插一下,不行,重装系统,在不行,就换电源,在不行就换硬盘,在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2009-07-03):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都应该采纳尝试

网友(2009-09-29):
通常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引起,如果软件没问题,检查一下CPU的温度,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好几个月的帖子了,还有回复的呢,不过遇到蓝屏的先检查软件是第一步
以后在蓝屏时提取%SystemRoot%\Minidump下面的DUMP文件,分析看是什么软件引起,以上都没有问题,检查硬件,当然如果平经验或者目测能马上看出是硬件的问题那就直接修复就可以了

网友:
独显内存或显卡或硬盘有坏道,集显内存或是硬盘的事,其它系统有病毒。。

网友(2009-10-29):
硬盘有坏道,一般出这个代码

网友:
好多都是系统不好,换个系统

网友:
测测内存和硬盘

网友(2009-12-17):
这种错误是内存出错,用橡皮擦下金手指,然后换个内存插槽,实在不行就直接换条子!

网友:
可能是驱动不兼容,还用就是内存有问题,我的电脑就是这样,刚买三天就出现不定时的蓝屏,最后是换了内存好了。。。。。

网友:
呵 你有没有安装什么新硬件呢? 还没解决的话试着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内存问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