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开机掉电故障一例

楼主(2009-05-30):
联想E280
现象:开机一会掉电。
处理:掉电首先想到的是处理散热问题。处理完后故障依旧。没办法。拆机、
        裸板测3.3V 5V正常 CPU供电正常。用手挨个摸供电芯片发觉PU17(SC1485)发热异常。      PQ47.PQ43G脚对地R值为26欧。正是有SC1485控制。更换后G脚对地R值为1000多欧正常。开机测试OK。

网友:
楼主能否附上图纸!! 怎么和我手头的图纸对不上??

网友:
以前有过一例也是一样的

网友:
我把实物图给传上

网友:
这芯片是此款主板的通病,损坏后发热严重。芯片在主板的边缘,用胶纸覆盖着,不注意还真找不到。

网友:
手上正好接了一台这个型号的,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