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XASD2 V1.1A 跑2A 怎么办!

楼主(2009-05-30):
手头上有一块  朋友的精英P4VXASD2  上显卡跑2A  不上显卡能跑完 跑到85 刷过了BIOS  还是不行
A1 12V A9 3.3V B2 5V  都有的  本来想用打值卡  发现在4X上面用不了  脚位不对 ! 我该怎么修?

网友:
精英的主板百分之80的板 U座虚焊的多  你试试压座看看 今天修的865板子就是U座虚焊了

网友:
看 下显卡的插槽是否脏了  还是 它的 供电不行呢

网友:
哦 这样啊  那我明天去看看啊 我发个他的资料吧 是 英文的我看不明白 高手来看下!

网友:
我有一块和楼主同型号同故障的,不上显卡跑85,上显卡档2A。正在努力查找原因,楼主若解决问题,一定要共享信息哦

网友:
楼主若有条件,可先更换agp槽——加焊北桥——加焊南桥,我等你成功信息哦

网友:
你用的什么显卡点的板哟。此主板只支持AGP2X

网友:
支持2x/4x的

网友:
“楼主若有条件,可先更换agp槽——加焊北桥——加焊南桥,我等你成功信息哦”更改为“更换agp槽——加焊(或更换北桥),”

网友:
如果你用了8X的显卡,基本是点亮的,最好是用TNT2和PCI的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