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后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5-30):
小弟昨日刷BIOS失败后 再用编程器刷回来  就进不了系统  系统重装也是弄个 不能进系统 · ·故障现象是过滚动条后 蓝屏 或死机
    但是用WINpe一切正常

网友:
求 高手解决哈撒· · 急···

网友:
那肯定是你的系统问题 或是硬盘 一般PE能进的话说明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但是换过硬盘 装过系统

   还有 装系统黑慢
GHOST的话 能GHOST完 但是不能安装
全新安装的话 也能复制完 但是安装到一般就几乎不动了  、
      然后我是在其他机子上装的系统  安装版的  没装驱动

网友:
所以我就觉得黑郁闷撒·· ·请大大们支招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肯定刷过其他的版本的撒  问题是还是没的用的· ·

网友:
还有人能帮下我不 ```

网友:
之前是什么故障啊,之前能进系统吗

网友:
之前一切正常 就是刷BIOS失败后 把BIOS芯片去下来 在编程器上刷回来后 就成这样了

网友:
WINPE測不出問題的
你找找看BIOS的更新歷程
是不是版本問題所造成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器啊,是不是你手动安装版的XP没有集成那个笔记本的相关的SRS驱动,所以造成装系统装到一半卡住了啊,

网友:
什么板子呀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 今天找师傅加了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出来分享哈,那个二极管啊

网友:
虽然说能使用的了 但是发现一个不足的地方  不能把笔记本合上 合上一待机 就死机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BIOS外围有元件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BIOS旁的二极管吧

网友:
要把BIOS在系统里面刷一下.然后再把那个二极管拆除.

网友:
刷BIOS的时候出问题了啊? 是不是碰到芯片了啊? 应该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