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250NH-LF 引脚功能

楼主(2009-05-30):
FE250NH-LF 引脚功能,集成的什么类型的存储器,存储器的容量是多少的,,,,,,,,  可以用3000U的编程器编写吗????,,,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维修过LG L1753T S的液晶显示器吗?驱动板的IC就是用 FE250NH-LF,

网友:
我修过LG-1719S的,程序芯片是AT25F2048.这个芯片支持ISP编程,同时也可以用3000U编程!你看看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不一样的,我这种是集成存储器在FE250NH-LF 里面的, ,,,,你的那种是独立AT25F2048,,,,,AT25F2048当然可以用3000U编写了

网友:
FE250NH-LF 引脚功能有的可以上传个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