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加 华硕P4PE-X TE跑01 解决方法,本人维修所得

楼主(2009-05-30):
追加  华硕P4PE-X TE跑01 解决方法,本人维修所得
  华硕P4PE-X TE主板,不插内存跑E1,能报警,插内存跑01,可以触发,一开机就要求设置BIOS,查内存供电2.6V,插槽也没问题,刷BIOS故障不变,后来用手摸南桥感觉不热,
  线索: 听客户说是由于久没用,后来拿来用就用不上,
  分析:一开机就自动进入CMOS设置,怀疑南桥CMOS出问题

看到主板上的灰尘比较多,用洗板水分别洗了桥,南桥,U座,吹干,再测试成功,虽然仍然是跑01,但是界面已经跑过了CMOS,可以装系统正常运作,希望本贴对遇到这种情况的有帮助

网友:
还真没看明白,先是跑01,怎么分析出一开机就进CMOS设置了?最后依然跑01但能装系统?我修过两块跑01的都是CPU接座不良。洗一下就好。

网友:
楼主发的案例和我今天碰到的两个惊人的相似,但是你是一块主板,我是两块。第一块客户说是长时间不用,开不了机,和你说的一样,不查内存是E1,插上内存是01,型号是P4PE-X TE 。第二块是联想主机里的主板,前两个星期这块主板进过水,但是晾干后可以正常使用(我也觉得很神奇)。昨天下雨时又坏了,可以正常点亮,但是每次断电再开机时就提示BIOS错误。而且没法用光驱或是硬盘引导。你们说是不是很类似,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那个电脑是不是露天使用,不然怎么一下雨就进水

网友:
这主板可怪了,我的一块,放了几个月,开机就跑3E,各位,有好主意吗??不知哪儿毛病??华硕黄板不是一般的差。电路板稀稀松松,没几个值钱货,假大空!

网友(2010-03-18):
今天我修了一个电脑用他的内存开机显示cmos bad。。。。,但用我的内存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后用rst检测内存发现是内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