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的明基G775显示器的问题(修复)

楼主(2009-05-30):
各类供电正常

是不是LM1247的问题
--------------------------------
开机仔细观察屏幕上有灰蒙蒙的暗像,边角能显示出XP桌面的蓝色,亮度对比度能调节。G2电压、视放、等电压正常,VGA线接触良好。菜单颜色正常,菜单和三基色都是通过LM1247进行信号处理根据菜单正常说明CRT没有问题。出现问题的部分在小信号处理方面通过更换LM1247解决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传一份明基CRT维修资料回报大家

网友:
高压包换一个看看

网友:
是不是换了管座,可能是两个极反了。。。我以前就这样。换回来就好了。。。

网友:
管座没有换。高压包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典型的视放拖尾现象,修视放部分,只考虑电容坏,保证没错,

网友:
ROM资料.视放电路问题.

网友:
行供电电路和视放电路没有毛病那是高压包有问题了

网友:
虚焊   碰到过

网友:
我表弟那台17寸的三星CRT也有这个现象,不过是时有时无的,可能也是虚焊。新机用了几个月就这样了,他也懒的去换。哪天拆了看看

网友:
是视放出现问题的!!!你换一下视放的电容...还是不行就换条VGA线吧...
   VGA线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
旭日电脑爱好者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旭日电脑爱好者 当前在线

帖子36 精华0 下载次数6 次 上传次数0 次 性别男 在线时间27 小时 注册时间2007-9-2 最后登录2009-5-31
维修新手

UID13679 经验24 点 威望0 点 阅读权限30  1#
打印 字体大小: tT  发表于 2009-5-31 16:29 | 只看该作者 优派g71f+开机有显示没有升压...
优派, 升压, 开机
高手帮帮忙啊!!!上面的!

网友:
典型的拖尾,典型的滤波电容坏

网友:
视放滤波电容虚焊,我以前碰到过好多。

网友:
这么多人发表了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期待答案

网友:
你不要就等答案,人家回复好多时候是思路,你应该先尝试去做一些